优派va1948a-led 热机黑屏

楼主(2013-09-28):
优派va1948a-led 热机黑屏。半小时左右黑屏,按键失灵,拔电源,再插上无法开机。10钟左右恢复正常.用一会故障依旧。 电压5V,5.05正常,黑屏时电压正常。电容全部换了进口电容故障依旧,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主芯片温度有点高。加散热片故障依旧。温度倒是降下来了。求解

网友:
谢谢啊......收藏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 你仔细看看 灭了后3.3高压开启还在不

网友:
无信号了,什么都木有了。然后屏幕一闪一闪的白屏~很快的亮一下就灭,然后呆一会又闪一下~

网友A:
去掉灯管的保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灯管的保护看看

这是LED,而且不是背光的问题,黑屏的时候电源灯都不亮了~按键无反应了

网友:
刷刷信号处理板和tcon板的程序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看看问题还有没有,先确实是驱动板再慢慢找原因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

网友:
换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在研究

网友:
排除硬件有明显鼓包漏液烧伤之外,大部分显示器黑屏都跟驱动板和灯管有关,现在的时代,没个编程器真是不行!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驱动板要么程序,主芯片

网友:
刷不进程序,软件不识别。有个25的8教存储芯片一放上去就黑屏,无法开关。应该是这个的问题。摘下来能读出程序,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