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100M探头如何解决,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3-09-28):
我搞了个二手示波器,听了店主介绍,搞了三个10

网友:
搞了三个10M的探 头,现在想把二个串成一个100M的,可是网上说不行的,那位做过的说一下,或者介绍一下那有100M二手探头啊,我可不想一个探头要半台示波器的钱啊,

网友:
二个10的头完全可以串的,串了也后,你要把标准方波调处来,至于怎么调,那就是基本功的问题了, 你对示波器的理解了,

网友:
没听说可以串起来用,,,

网友:
楼主 你就试一下 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网上有二手100M 100:1的,70~80元一条。

网友:
       多年前在某资料上看到可以用两10M探头串连当作100M的探头来用,自己没有实验过。没有实验过的原因,感觉就是可以,但是终身感觉很不方便,其实只要是不买原装100M的探头也不是很贵,我买了一根探头,100M才100多元,经使用测试完全没有问题,开关电源的高压部分,低压部分,就用100M探头,可以全部搞 定,特别喜欢修高压部分的网友很方便放心。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我买2条150M的,才70多元。

网友:
没看明白
LZ是要100M带宽的探头,还是要阻抗100M的探头啊?
前者,不要想了,搞不出来的。就算搞了,也就是自己凑合用用。

后者,输入阻抗100M,100:1的探头,就找个无感大电阻来好了,不过也是个自己凑合用用而已,这个一些寄生参数,个人搞好补偿的。

网友:
对了,一般示波器,输入阻抗都是1M,所以LZ需要找个99M的电阻器来。

网友(2013-10-28):
如果你指频率,10M的头子永远串不成100M的。电容值完全不同。
如果你指阻抗,三个头串联也只能达到30M。
于是,实在不明白楼主是个神马意思???
另:普通头耐压值为600V,你打算用这个串了去测2000+V的???这不是找死吗。
我的100:1探头明显做工不同于10:1的。
请楼主仃止自杀行为。

网友:
可串起来
似乎是想做分圧值100比1的探头

但这样串出来的探头
只能探60V以下电压
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