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40 独显 南桥背面图

楼主(2013-09-28):
一台DELL 1440的笔记本
触摸板下面进水,现在南桥背面都腐掉了,我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发现好多电阻都掉了,现在不知道电阻,哪些地方要的,哪些不要的,主板标示也洗掉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片一样的料板对着换吧。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 或者图纸拿了一个个放上去

网友:
图纸是有,但是标示看不清楚了

网友:
只有搞个一样的板了

网友:
是哦,标示不清有图纸也没用,建议找块一样的板对着换。

网友:
这个就是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只能传附件了

网友:
标识都洗掉了,LZ用的啥洗板水,还没遇见过,下次洗板要注意下了。

网友:
如果有接是是小电容。没接地的才是小电阻。

网友:
换板啦!   要换到什么时候啊1

网友:
这机器还修呀,厉害啊,

网友:
这个路过一下

网友:
只能找个一样的板对着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