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星R25主板电流0.7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3-09-28):
故障 不开机 电流0.7不动 同行送过来的主板 有换过显卡
主板 三星R25 945芯片组 8400显卡

测量数据 复位1.05 无ADS#

一 根据测量数据那故障就是 有复位无ADS#信号

二 先是用了三把刀试的维修方法刷了个BIOS

三 再测LPC总线的时候 打组织是正常的 测电压的撒时候只有LAD2和LAD4有3.3V LAD1和LAD3无3.3 看来问题就是LPC总线的问题

四 :换了跳开LAD1和LAD3时候可以侧刀1.3左右的电压 换了H8S故障依旧
五 更换了南桥LPC总线四根都有电压了 打了内存的波形有三段波形读取了
六 接内屏的时显示灰屏 重新加焊了显卡到位 显示了

网友:
很好的技术贴 学习了 嘿嘿

网友:
学习了哈。0.7是没过内存吗

网友:
男桥问题最大了

网友:
给力啊   但是没说是修那里的啊

网友:
楼主的错别字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这个板子是南桥和显卡都有问题了吧

网友:
讲解挺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