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字体模糊 ,而且向右拉长

楼主(2013-09-28):
屏幕整体看上去发暗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图像,不好说.暗是亮度不够,看能不能调高一点,或者是灯管老化了.向右拉长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或者换个通用板点下.

网友:
上图啊,亮度暗跟灯管和高压都有关系。字拉长 看分辨率

网友:
已解决,虽然不是上面几位说的原因,还是要谢一下:数据线的问题 ,上面有静电,放电解决

网友:
新手吧 这问题还来问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先看数据线,不行再看屏线,最后不行,再从板上找问题。我也是新人

网友:
那个数据线啊 VGA的?

网友:
VGA数据线怎么还会有静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