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电源如何用在24针主板上???

楼主(2013-09-28):
如题,今日我的电源风扇很响,朋友送我一款20针大功率电源,可我的主板上是24针的不支持,如何才能转换?谢谢!(要求简单的方法,因我是菜鸟太复杂了不会修)
主板

网友:
只有能插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用转换,直接用,靠一边插.

网友:
主板性能有影响不

网友:
直接插上就能用

网友:
直接插上,对准扣子~·没影响

网友:
有影响吗?一直就这样用

网友:
20针的可以插24的插口,同样24针的也可插20的插口。

网友:
百度上说会烧主板的,建议用24pin 转20pin接头

网友:
会烧主板是有可能的,但是用集显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用那些独显功率大点显卡的就要注意,尽量不要用20针电源,要不主板真的有机会烧

网友:
20针的可以插24的插口,同样24针的也可插20的插口。多出来的四个针口可以拿掉的哇

网友:
随便插能插上就 能用

网友:
插上就能用

网友:
电脑城有卖转接头的,插上就能用的

网友:
不用太复杂 通用 直接插上就行啊

网友:
20针的可以直接用在24口上,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不放心的话买一根20转24针的线,电脑城有卖。

网友:
直接插上,多出的4针忽视就OK啦、

网友:
通用直接插上就行啊!!!!

网友:
好了我知道了,大家的好意我领了,在此说声谢谢

网友A:
我是靠左插得(卡扣对着自己)目前无异常

网友:
20针的可以直接用在24口上,24针的也可用在20针的插口上。

网友:
联想的主机有很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