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只亮一半。。。。求助

楼主(2013-09-28):
客户送来一台液晶 屏幕左右一半暗一半亮  拆开发现上下灯管都是指亮一半 高压换过 故障依旧 灯管也换过 是哪里的问题 有知道的吗

网友:
都换了这种现象不可能吧

网友(点评):
确实是都换了 高压还换了好几个 他这显示器全套都换完了

网友:
换之前没确定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我没装 就是把灯管放在外面点一半不亮

网友(点评):
我没装 就是把灯管放在外面点一半不亮

网友:
高压线圈坏就是亮一半

网友:
拿个功率大点的高压板来点

网友:
换套好的高压包试试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看下高压板12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板 和灯管都换掉 裸点

网友:
高压板的原因 改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高压供电不够  我遇到过 后来换了原装的高压板才行   通用的不行 就是亮一半  我的是23寸的  用在19正常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灯管换过高压板换过就差灯管的线了,灯管的线有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不足造成的,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灯管同时损坏)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电源板吧屏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