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无vcc3sw 曲折维修

楼主(2013-09-28):
故障现象;无vcc3sw 首先测试保护隔离  发现pwrshutdown 为低电平  追查发现由u74  发出 发现没有上啦  测试无vcc3sw
   vcc3sw产生条件 34 57 有供电19左右  54 5v左右 2脚低  55 不大于0.5  测试都满足 直接换了一个芯片  结果涛声依旧  看别人的帖子决定 挑起vcc3sw脚   发现出了 看来是被拉低了    摘了u72 因为电阻不能拉低 除非短路了 暂时不考虑 还是一样 摘了几个电容还是一样 电阻测量都正常 后来测试到了 这个rtcvcc   就是南桥的rtc 供电 发现阻值25左右 摘掉d18 vcc3sw出来了,rtcvcc 也到了不少地方 烧件 南桥热 摘了桥 维修结束,总结下 要细心 这个应该是二修机器 上家直接换了 u74 没有继续查下去  也许还没换只是吹了吹 该挑起的时候不能偷懒啊  少走弯路 不一定测量3v对地阻值正常就认为没有被拉低 很多时候进芯片或者经过二极管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维修机器的常识,一,目测,二打阻抗,三就是测量COMS小电池的电压,如果你及时的测量了,相信你能秒杀,不过,修出来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桥虚焊还是短路啊   你这个3V是负责那部分的哦

网友A:
原创版块都发过好几例 VCCRTC短路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创版块都发过好几例 VCCRTC短路的了。

谢谢饼哥   没注意原创区帖子太多了  什么时候能给个转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饼哥   没注意原创区帖子太多了  什么时候能给个转正啊

你都是见习维客了。早就是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见习维客了。早就是正的了

我要正式维克

网友:
IBM的机子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