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无vcc3sw 曲折维修

楼主(2013-09-28):
故障现象;无vcc3sw

首先测试保护隔离  发现pwrshutdown 为低电平  追查发现由u74  发出 发现没有上啦  测试无vcc3sw

   vcc3sw产生条件 34 57 有供电19左右  54 5v左右 2脚低  55 不大于0.5  测试都满足 直接换了一个芯片  结果涛声依旧  看别人的帖子决定 挑起vcc3sw脚   发现出了 看来是被拉低了

  摘了u72 因为电阻不能拉低 除非短路了 暂时不考虑 还是一样 摘了几个电容还是一样 电阻测量都正常 后来测试到了 这个rtcvcc   就是南桥的rtc 供电 发现阻值25左右 摘掉d18 vcc3sw出来了,rtcvcc 也到了不少地方 烧件 南桥热 摘了桥 维修结束,总结下 要细心 这个应该是二修机器 上家直接换了 u74 没有继续查下去  也许还没换只是吹了吹 该挑起的时候不能偷懒啊  少走弯路 不一定测量3v对地阻值正常就认为没有被拉低 很多时候进芯片或者经过二极管根本测不出来

2013-9-28 11:10 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