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来帮帮我啊

楼主(2013-09-28):
  在一块主板上看到一块这样的内存时钟芯片,不知道它的针脚定义是什么,哪位大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找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不是系统供电芯片啊   我以前以为是系统供电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注意:以下是ICS9P935的脚位,未查到99p936adlf的资料

DDRC0 1               28 GND
DDRT0 2              27 DDRC5
VDD2.5/1.8 3       26 DDRT5
DDRT1 4              25 VDD2.5/1.8
DDRC1 5             24 GND
GND 6                23 DDRC4
VDDA2.5/1.8 7   22 DDRT4
GND 8               21 VDD2.5/1.8
CLK_INT 9         20 SDATA
CLK_INC 10        19 SCLK
VDD2.5/1.8 11   18 FB_IN
DDRT2 12         17 FB_OUT
DDRC2 13        16 DDRT3
GND 14 15        DDRC3

网友:
学习啦!看来引脚定义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以下是ICS9P935的脚位,未查到99p936adlf的资料

DDRC0 1               28 GND

谢谢了,不过说真的,这个780445的资料我也没查到

网友B:
不是查780445,而是查9p936aflf,这个才是芯片型号.

网友:
erwin    回答的很专业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查780445,而是查9p936aflf,这个才是芯片型号.

谢谢,真的找到了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哦,学习了,原来芯片的编号在下面啊?

网友:
找板子电路板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系统供电芯片啊   我以前以为是系统供电

是内存时钟芯片,就在内存旁边

网友(2015-11-14):
如果有图纸的话就很简单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