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78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3-09-28):
翔升A78主板开机时停留在“翔升”2字的画面就卡住不动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顶一下,知道原因的朋友说一下哦!谢了

网友:
是挡LOGO吗s

网友:
开机停留在翔升LOGO画面

网友:
内存和CPU换了没

网友:
光驱或硬盘 硬盘数据线 南桥

网友:
先换内存,后换硬盘

网友:
我觉得先把主板的快速开机关掉,让电脑显示自检画面,看卡在哪,清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换IO芯片,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如果还当机logo 检查内存供电,coms 放电。

网友: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探讨

网友:
卡LOGO,这个问题比较 广泛,只能一步步来。先关掉LOGO,看自检卡在哪里?

网友:
把配件都拆了只留主板内存CPU  如果可以进了 足1排除 不可以就刷BOSS 考虑做桥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最小系统法测试!刷BIOS!网卡!USB!南桥。我遇到台式机卡logo就是这些了,好像有时候北桥缺电压也有可能挡logo

网友:
按DeI能入BiOs设置吗?不就得刷,如能入则是硬盘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我觉得会大些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拆了硬盘光驱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