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片中元件具体呢型号!!

楼主(2013-09-28):
求图片中元件具体呢型号!!

网友:
模糊可看见D10H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
不是三级管,是一个集成电路,标号为D10H , D有下划线,H为阴文。 这应当是个驱动电路,后面是个三极管,整体构成一个DC-DC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的开关电源PMW脉冲产生的IC吧?

网友:
该电路为驱动电路,其5脚接外部三极管基极,构成一个DC-DC电路,4脚接地,2脚接电源,工作电压为3V ,1脚接输出电压反馈端,3脚空悬。内部应当为一振荡电路,5脚为振荡输出。

网友:
级别不到啊,还是看不到

网友:
模糊可看见

网友(2013-10-30):
像素不好,模糊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