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启天M435E bios

楼主(2013-09-28):
主板是IH61M,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不知道该刷哪一个,一个是25L3206E,还有一个事M25LM060,求bios
芯片

网友:
主板开机无限掉电重启,本以为是BIOS,最后贾环CPU供电芯片解决,台式机主板CPU供电虚焊导致的掉电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