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奇葩问题,ACER E1-431 无核显电压亮机

楼主(2013-09-28):
机器型号  acer E1-431 集显
  版号:DAZQSAMB6E1  用的是二代CPU B815型号的

原始故障是酱紫的,同行拿过来,应该是进过水,他自己处理过,现在是开机能亮,装上核显就是集显驱动就无限WIN7滚动条进不去系统,PE安全模式等都没问题,他说换过主板还是不行,

  后来经过检测CPU挂了。放别人机器上也是进不去系统,我拆开机器发现,CPU供电附近有三个电感,上图,

这是CPU 供电,有供电,还有一个显卡 是集显供电

这个电感一直到亮机器都没供电,我估计进不去系统应该是这个电压没出导致的,
CPU供电芯片是TPS51650  还有PU8的型号是TPS51601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LVDS是PCH发出来的,还是CPU发出来的,我表示I系列的修的少,都是修修供电的问题,

求思路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集成显卡供电 是cpu控制开启的

网友:
你不是说cpu坏了吗 更换cpu后好了吗?

网友:
CPU是坏了,但是换了故障依旧,同行都是换过板子的

网友:
lvds  是pch发出来的 老乡

网友:
集显应该是PCH发出

网友:
最后解决了,刷了个BIOS就电压出来了,也可以进系统了,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有这种故障?刷BIOS好了?

网友:
用的是独立的把

网友:
应该是PCH发出来的

网友(2013-11-18):
我手上和你有个故障和你样的机器。。请问楼主你是在哪刷的bios

网友:
刷bios好了又不把bios贡献出来,楼主你厚道嘛,就知道问问题有为群谋福利吗!

网友:
一样的故障,图纸不太好找。毕竟是新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