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30液晶屏板故障导致的白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3-09-28):
机器型号:三星730BA
故障现象:开机一会后白屏
维修:
故障定位于屏板电路,初始维修思路是电路一定有漏电的元件,故障元件应该是电容,随后开始开始对屏板的DC-DC升压电路进行排查,经过实测数值如下:C68.69.70.71.15.16.81.29.32.33.34均为10UF,所有容量都没有减小和漏电,但是AAT1164发热严重,经过电路分析已经不是外围小元件漏电所致,因为如有电容等小元件漏电,起码自身发热应该更严重才对,而这个机器只有它发热厉害,在网络搜索后发现,这个IC的损坏几率很高,确定就是这个块坏了  ,换新后开机,温升正常,机器修复。附照片如下:

网友:
是不是dc-dc的升压芯片啊  这个是容易坏的

网友:
知道没到那一步,看不懂

网友:
edi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大神能解释一下DC-DC是什么意思吗?

DC-DC=直流转直流电路模块(一般电压不同)。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