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机报警一长三短 ,这个显卡要预热?

楼主(2013-09-28):
一故障机,一直正常。近几天才出现:
每天早上开机,开机一长三短,但屏幕无显示。屏黑的时候明显是已经进系统了,音箱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重开机或反复两三次按重启键能正常亮屏进系统,且一切正常,怎么测试烤机都没事------不死不黑不花。再冷启动或重启也立马启动亮屏,百开百来。
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换个HD7850插上。啥事没有。
彻查主机所有配件均良好。电源也是650W功率,无任何问题。
第一次没有抓到显卡BIOS?
问题是这个卡插到另外的机器上毫无问题。

正在发晕。
望众大神指点迷津。

查到原因也会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把所有大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检查两个接口的DDC 时钟 数据线,看看是否有断路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有显卡 bios 程序可以刷一下试试。会不会是gpu 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显卡插槽旁我电容都换掉看看~···

网友:
斗志真高手!!!!内存有问题人家开机音响还有声音!!!!!!!!!!!!!!

网友:
这问题不用看了。你要是独显就显卡问题。集成显卡是主板问题

网友:
BGA一下 桥试试吧  这个主板应该是单桥的

网友:
空焊了吧。。回焊一下看看。。

网友:
打一下行场信号,能不能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