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71 17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9-28):
   故障现像:屏暗,灯管不亮,有显示,其它正常
  电源板故障,拆开显示器电源板没有明显损坏原件,测量各部位没有发现损坏迹象,也许是水平不太高吧,经过多次通电测试,没有查出来问题,最后一次通电我把屏放在一边电源板和驱动板放在另一边,没有接屏线,可能是电路就不会产生保护了吧,负责灯管供电的两个三极管冒烟了,后面变压线圈也可能已经坏了,终于找出了是那里的问题.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件,没办法找老板研究一下,老板说可以加上个高压条,电源板与驱动板连接线处找一个14V和一个地线,接到高压条的14V和地线,另外还要有一个开关线来控制灯管的开关,在网上查了查,通过开关显示器,万用表测量那个点有电压跳变,就把高压条的开关接到了那个点上,把电源板上多余的原件拆除,粘上后加上的高压条,装上外壳,亮了.

变压线圈:80GL17T-28-DN 0702
三极管:  D1691

水平不高修了三天,才修好

网友:
修这么久,早该换通用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