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9-28):
插上驱动板,5V电压被拉低, 经测量驱动板无短路、求大神指点
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可以换电源板开关管试一下!

网友:
5v电源滤波电容坏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楼主,如果 电源管理 芯片是 DM 开头的,建议更换试一下。我修过一台,是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5v也是一跳一跳的,更换后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