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小问题

楼主(2013-09-28):
今天接了台ACER 5552G 板号LA-5911P,开机不显示,接外屏可以显示,AMD的处理器,有独立显卡,开始以为是显卡LVDS和屏的问题,遂拆机,先测了LVDS,B+供电正常,其余供电均没有,师傅说是屏的问题,拆屏发现屏的那端屏线松了,之后插上去所有供电均正常,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没插上屏线的时候,LCD_VDD供电没有?插上了就有了?LCD_VDD是供电,不是反馈电路是吧?

网友:
不装屏,屏供电是不会出来的,很多机器都是这样设计,应该有个检测屏的信号

网友:
是不是要检测码片里的信息?

网友:
总线没检测到屏就不会发出给屏供电的信号,所以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