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800.维修好,结果测cpu电压时又坏了

楼主(2013-09-28):
家里几块主板丢在那里,看着一块asus的有cpu和内存,就想着修修吧。
能触发开机,风扇转,但cpu没温度,于是去迅维买了块故障卡(从来没想过要修主板,所以没买)。
回来后,发现根本就不跑码,就两个--,复位灯也常亮,于是搜到这篇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195-1-1.html
发现cpu供电芯片啥的都一样,我这cpu也是没电压,本想着弄弄,可没AS-016的芯片,就再看看别的地方吧。
又搜到这篇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78
于是挨个的测电压,测北桥电压时,发现问题了,没电压,而且mos管AMP2054N那D极下面的漆都鼓了个泡,估计这里有问题了,于是拆掉一测果然击穿了。把显卡的那个mos取下来换上(手上没这mos管,而且也不用外置显卡,估且试试),换上去,开机,跑码了,一直跑到D4.
应该是修好了吧。

问题来了!!
这时手痒,去测cpu电压,测了两个都是1.3左右,测到第三个时,啪的一声,立马就闻到糊味了 ,这时跟着也掉电了。
再断电,再启动,又不跑码了。唉,咋办哩?
应该是哪里坏呢,我测电压时好像没有碰到哪里呀,只是测了下管的D极呀。要哭了
Ps:忘了说了,糊味出现后再给电开机,复位灯常亮,这时也测了北桥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显卡的mos被拆了,当然显卡也就没电了),就是cpu那里没有电压。

网友A:
  看哈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哈芯片条件、

什么意思呢?

网友:
把坏的mos管 先补上。检查 cpu供电,没供电 换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嗯,我也是这么想。不知道那个mos用普通的09N03能不能代换?

网友:
刚刚把显卡的用了个06N20装上了,电压1.84v,正常了。
北桥的电压1.5v,也正常了,不过北桥的那个mos管好烫呀,我又把昨天从显卡的拆下的APM2054换成了09N20的mos管,还是一样烫,估计电流太大,不管了,就这样了。
然后把第3相的cpu供电的芯片ADP3418K,也换掉了。
启动时仍然不复位,怎么搞都不行,其它的电压又测了,都正常的。 一筹莫展之际,看到我另外一块板有个P4D,双核的,想不会昨天把cpu烧了,换个cpu试试,一放上去,马上听到喇叭滴的一声,也开始跑码了,一直到显示器亮起来。显示的中柏电脑的logo(这个是品牌机的asus主板)。

接下来要去换个板子测试一下我的那个cpu了。可怜的uu。

网友:
现在看来,那时候测cpu电压时,听到的啪的一声,就是cpu烧的声音。 因为昨天晚上测时,那个cpu果然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