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x16 r的A13 A14脚 时钟信号都是1.6V吗?

楼主(2013-09-28):
今天遇到个板子,pci-e x16 r的A13 A14脚 时钟信号是0.4V。不应该是1.6发吗?板子能点亮。正常使用。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正常信号 。本人菜鸟。谢谢各路高手。
信号

网友:
板子能点亮,那信号就正常呀。不对就不亮了!

网友:
PCI-E X16槽正常的电压A13、A14脚确实就是0.4v,频率100MHz,复位A11角3.3v以上,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