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C600D屏不显外显正常维修案例

楼主(2013-09-28):
接一台东芝C600D笔记本,板号6050A2357601-MB-A01,故障为内屏不显示,外显正常,查屏和屏线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换NB还是一样,静下心来检查信号,发现无屏供电开启信号,无亮度调节信号,无背光开启信号,这三个信号均来自北桥,如图
NB为什么不发出这三个信号呢,怀疑北桥没有检测到屏,因此检测LCM_DDCPCLKLCM_DDCPDATA,发现阻值不一样,查图纸发现是通过两个100欧姆的电阻连到北桥,如下图 Toshiba

网友:
看一下故障图,还要坑爷5分,太不厚道了吧?你自己又得不到,何况压缩文件不怕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