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9-28):
测了待机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发时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BOIS   不行就烘南桥   剩下就只有IO了吧!

网友: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我的是SONY同样的情况什么都干了就是不好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查触发电路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