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恒温恒湿箱维修实例 YSEI

楼主(2013-09-28):
低温恒温恒湿箱,  型号:YSEI  生产厂:重庆市永生试验仪器厂
故障现象:当系统湿度小于设定值,转为加湿状态时,温度和湿度值出现跳变现象,幅度比较大。
故障判定:从故障现象判定,温度、湿度同时变化,应当与传感器没有关系,能同时影响温度和湿度出现异常的唯有公共部分。首当其冲的是考虑电源部分。
检修:拆下仪表盘,上电检查,发现仪表闪烁,并无数据显示,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为5V,正常,考虑万用表测量不出电源波纹,输出级接一只100UF/10V 电容测试,仪表恢复正常。
结论:稳压输出级电容失效,造成电源波纹严重,影响电脑工作,这一故障一般用万用表很难查出,故应用代换法维修,如果有示波器 ,就很容易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