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维修实例

楼主(2013-09-28):
故障现象:PLC 不动作,电源指示灯正常。
检查:拆开后发现电源高压滤波电容出现漏液现象,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
结论:该款PLC电源滤波电容现象比较明显,本人在维修中发现过滤波电容未出现漏液,但电容失效,这种情况下 ,电源指示灯也是正常的,电源出现波纹,致使CPU无法正常工作,用万用表一般是很难查出的,希望初学者注意。

网友:
西门子的S7-200系列一般不容易坏,就是坏了我也是扔掉,就是修好也不再用了。工厂要的是可靠

网友:
怎么修法

网友:
楼上的都扔给我吧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learning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