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 83627dhg-a 71脚pwrok什么条件开启高电平?

楼主(2013-09-28):
求高手解释下华硕g3183627dhg-a71脚pwrok什么条件开启高电平?
华硕

网友:
所有的供电正常后吧。上电后

网友:
哦,可以的

网友:
hehe~`哦~··是复位后

网友:
I/O发出PS_ON#给ATX电源。ATX电源送出数组电压,同时延迟几百毫秒,送出POWROK_PS给I/O芯片。I/O收到此信号后,即发出PWROK,给南桥和北桥。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具体分析要对照电路图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