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黑胶怎么取

楼主(2013-09-28):
IBM笔记本显卡黑胶怎么取

网友:
我都是把显卡边上的桥上用卫生纸沾水,盖上,再去显卡,加到温度后用镊子取,吸笔 不行。刮的时候必须小心,掉电就悲剧了,麻烦大了

网友:
难整的很啊,听说现在有 去胶水,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 多垫点锡纸,再加点水

网友:
一般是周围用厚锡箔纸包好直接取

网友:
很难整的   最好跟客户说清楚  免得麻烦...怕越来越严重..甚至换板的可能  我今天还了两块是T61的板了

网友:
这东西都一句两句说不清,多挣点锡纸,慢慢练练

网友:
我们就是加后锡箔纸,就这样,

网友:
周围包好,一定得包好! 在有就是多多练习了,掌握好温度就OK了

网友:
反复做两次Bga,取下来就好取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