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为2-2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3-09-28):
标识为2-2的电阻 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200欧?我也不确定,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
用在场管旁边的是不是2r2啊。。

网友:
应该是2r2吧。

网友:
2.2欧姆还有一些标2R20

网友:
应该是2.2吧?

网友:
应该是2.2欧

网友:
2.2欧~·是标的2R2

网友:
你拆下来量下就知道了  一般是2欧多吧

网友:
是2.2欧姆的电阻

网友:
找一下旁边有没有一样标示的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