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28):
客户送来一台液晶 屏幕左右一半暗一半亮 拆开发现上下灯管都是指亮一半 高压换过 故障依旧 灯管也换过 是哪里的问题 有知道的吗 后来发现了新问题通上电灯管亮一半 然后从左到右慢慢跑着亮 奇怪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会否是屏坏了呢

网友:
是芯片级维修么?
查查主供电是否偏低,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原机灯管好不好你也没测?

网友:
把灯管两端的绝缘做好,可能漏电。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样子的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条不给力吧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条,不行估计有可能屏线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