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60gm-p33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3-09-28):
一块V星主板可以显示但是一关机就马上重启,重启后还可以显示。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这种情况很急

网友:
很急很急,在线等希望有好的回答

网友:
看看开机针电压关机后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量那个电源绿色接口才3.7V。一开机就没有电压了,关掉的时候一瞬间有电压它一重启就又没有电压了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呢这个IO是F71889F的。

网友A:
开关路的电容拆了~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有个8脚的芯片很烫~··在几个PCI中间那块

网友:
BIOS我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有个8脚的芯片很烫~··在几个PCI中间那块

不会啊 温度很好也不烫手,哦对了那个开关电容还没有试等会试下还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路的电容拆了~

哦 还有开关路的是电阻没有电容啊 我没有看到 把电阻拆了以后不可开机呵呵所以把它装回去了

网友A:
慢慢来~··客户急你不能急~··最多不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客户急你不能急~··最多不搞啦~···

呵呵  唉只能跟客户说放下来慢慢修了

网友B:
看一看PSON是不是接的一个4.7K排阻

760GM-P31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还有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看PSON是不是接的一个4.7K排阻

还要密码的啊  密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密码的啊  密码是多少

544566修好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4566修好了加分

修好了的话一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4566修好了加分

密码不对啊郁闷死 你密码有没有给错啊

网友:
换IO,一般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