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这故障从哪开始修????

楼主(2013-09-28):
手上E420 E520有差不多十片,全是独立的,故障是同一样,进系统后认不到独立显卡。驱动精灵也打了,检测不到。显卡是AMD的216-0810005.我试过两片,换了显卡与南桥,都还是一样的,BIOS刷过。高手们,该从何查起?

网友:
全部都是八显的

网友:
真不好修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上官网下驱动有些驱动用驱动精灵打不上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期待

网友A:
我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A:
或下个联想乐驱动也可以的

网友B:
换个版本的 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下驱动有些驱动用驱动精灵打不上

我的好板子,直接装完系统就认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下个联想乐驱动也可以的

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很多了

你遇到的,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贴子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的 BIOS资料

我拿认到显卡的板子对换的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知道不好修,回复也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就几种我一般先刷一下BIOS再焊显卡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A:
我一般没有思路的板都是这么整的再不行就给客户说整不了了

网友:
在我们这里有些人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的

网友A:
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是整不好的东西你们是让它报废还是还原直接给客户呀

网友:
看图纸来说你是不是考虑换一下CPU和桥试试呢?我觉得不关显卡事呢!

网友:
这个还真是怪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啊,楼主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没看清吧,做过两片试了,显卡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就几种我一般先刷一下BIOS再焊显卡不行就干北桥

你说的这些,我都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是整不好的东西你们是让它报废还是还原直接给客户呀

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好好说让客户换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没有思路的板都是这么整的再不行就给客户说整不了了

一两片还好啊,这有十来片,如果修好,就是放淘宝卖,七千多块钱吼

网友:
一两片还好啊,这有十来片,如果修好,就是放淘宝卖,七千多块钱吼

网友:
那你得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一般会先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