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静音王250F启动不了。

楼主(2013-09-28):
今接一鑫谷静音王250f,未拆机前通电测试,绿线、紫线均有5v左右电压,短接绿和黑,无法启动。拆机后,看到后端电容鼓包,再细看,在C23(1KV 电容) 紧挨处一不知是电阻还是二极管的东西被烧毁,电路板上看不到标识,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这个东西是何物,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炸毁,谢谢!!!

网友:
最好将其周边电路给画出来,便于判断。或者清晰上正反面图。

网友:
如果C23(1KV  222或103)的电容是用高压侧有连接大电容的,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的元件,如果是电阻的话通常是用51欧/4W的电阻,如果是二极管用1A/1000V左右的快恢复二极管就行。电网中交流电压不稳定,波动较大,电源中元件取值耐压或功率不足,如4W的电阻用了2、3W的等,短时用没问题,长期用就会发热、变色直到烧毁

网友:
如果是后级整流管附近的话,也可能是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到电源芯片的,你跑下线看看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下线路,这个烧毁的元件连接到7500B的12脚,想来应该是电阻,有修过类似的指点一下,看正常的是多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端的好多电容都鼓包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应该有元件的符号吧,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周边电路给画出来

网友:
今天有时间又弄了下,换上一个56的电阻,其它归位,所有电容都换了,插上电的结果又是一阵烟,不想修了!费时费力不讨好!还是自己水平不够!

网友(点评):
网上或本站内就有7500芯片的应用图,只要肯花时间找一下能找到,这阻值一般在1.5K以上。做维修要小心更要有耐性,不然的话只能不断地交学费了

网友:
不是56而是56K!

网友:
你百度一下,阻容降压,你说的那个元件估计是电阻

网友:
多谢提醒,来半拉架子都算不上,基本就是盲修吧,明天有时间再换一个大电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