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 LA-6884P开机电流0.02几秒掉电

楼主(2013-09-28):
如题,原来是电流跑到0.83,测PL301无电压输出,ISL6251没有开启信号,查信号从KB930QG A1发出,以为KB坏,同型号代换后,开机0.02掉电,无思路。求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看南桥下面电阻 和U62供电芯片

网友:
换EC后你的故障和原来不一样了 电流都起不来了 怀疑你EC没有焊好或没有换对

网友(2014-04-15):
楼主,真心怀疑EC没焊好,或者,换上的EC也是坏滴、、呵呵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和学习一下

网友:
EC问题吧,因为和开头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你不小心扩大了故障。

网友:
起码换完了 要和原来一样呀。

网友:
先故障还原 在更具时序查

网友(2014-07-18):
这机器肯定是触发问题了,,,

网友:
EC肯定虚焊了,再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