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549不通电

楼主(2013-09-28):
本人新手,请大家多多请教。前几天维修到V星7549不能通电,当客户那来主板说不亮,还是老方法插上电源看不是不主板问题,按一吓电源PWR-SW开关,主板无动作,更换好电源还是不能开机,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折下主板,测3.3V,5V,5VSB,12V,-12V,3.3VSB,1.5V.有无短路现象,测得电阻值都正常,测电池电压,VBAT1电压为3V正常。测32.768KHZ有电压,插上电源测3.3VSB电压正常。在测I/O,南桥的工作条件如图子了解:                              上电时序维修,先有0:,VBAT1,32.768KHZ,.1:,3VSB,,2:,PWRSW,3:,RSMRST#4:,PWRBT#5:,SLPS4#,6:SLPS3#,7:,PS-ON#.然后开启主板主供电。在时钟,复位,然后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I/O.之间的信号传输。主板问题是不通电一步一步的查,查I/O与南桥I/O86PINBAT电压为2.9V正常,测68PINI/O3.3VSB,是正常。查开关PWRSW有3.3V正常。I/O上的80PINPSIN也是3.3V。在测85PINRSMRST#有3.3V。测81PINPWRBINT#也是3.3V。测82PINSLP_S3#3.3V正常。测83PINPSON#5V正常,然后触发开关把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到I/O80PIN然后接开机开关,有高(3.3V)低(0)高(3.3V)正常。81PIN高(3.3V)低(0V)高(3.3V)正常。82PIN高(3.3V)正常。在测83PIN高(5V)低(1V)不正常 ,正常是低为(0V)。测83PIN二极体为400正常是500多,查图子看到PSON#5V是经过排阻上拉得到的,量测4.7K排阻阻值为2.8K不正常。更换一个排阻测83PIN阻值正常。插上电源。按开关可以通电,测内存,南北桥,CPU电压正常,上CPU,内存。插上外设。开机正常。本人是新手,表达不清楚请谅解

网友A:
lid信号拉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拉低没有

请问IiD是什么什么信号

网友:
佩服楼主真是厉害呀

网友:
你技术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