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半天,越修问题越多,做个记录,肯定各位老师批评!

楼主(2013-09-28):
联想k8n5gm l-nc51q,k8_939+nv。
故障:上电不跑码。

痛苦过程:
1 查供电,都有。
2 查信号,ht_vld -> 南桥发出htmcp_rst#/htmcp_pwrgd给北桥 ,这些都有。 北桥发出的cpu_rst# / cpu_pwrgd在cpu一侧有2.5上拉,但是信号是低电平
3 割断cpu_rst# / cpu_pwrgd想判断一下拉低的源头,结果发现是北桥一侧的问题。
4 cpu_rst# / cpu_pwrgd打值400多,于是怀疑北桥工作条件。这时又测量了一下南桥发出的htmcp_rst#/htmcp_pwrgd,结果双双为低! 问题多了!
5 从头来查供电,结果发现cpu供电vccp无电压,但总线供电vcc1.2_ht是有的! 笔记中明明是总线在cpu之后,暂时不管...
6 查cpu工作条件,结果是因为vid0-4全高,查isl6566资料,vid全高表示off,换cpu依旧。
7 查cpu供电,不知道此时应该有什么小供电,通过图纸发现vcc1.2_ht在cpu附近的几个电容处没有电压。但是vcc1.2v_ht源头却有,采用358+mos方式产生!,开启信号HTVDD_EN由南桥提供。
8 飞线给cpu附近的几个电容,再测vid还是全高。去掉cpu上电测量,还是只有cpu无功电,vid全为1.14v

发上来一是请大家对我的检测过程指正一下,另外还想问一问,vid全高会是什么原因呢?

ps:这块板子又发现一个现象,南桥25m晶振,引脚电压相同1.62,但是频率计测量24.9998!没有好示波器看不到波形,但应该是起振了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的查吧,你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不好修。按时序慢慢的来,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A:
换个ISL6566试试,这个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ISL6566试试,这个坏的很多。

就现在的现象,会是6566的问题?

网友:
cpu出vid信号组合,需要什么条件吗? 939针nv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