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R463-DS0ACN

楼主(2013-09-28):
该机板号:BA41-01053A! AMD平台,南北双桥+独显!
客户送来时只讲不开机,说是使用中突然坏的!
检查发现用电池可以触发,但是不亮机,外接电源无法触发!

拆机检查发现上面的8脚管子与电源管理IC基本都被人焊过一遍,看来是二修机了!追问客户得知被人修过一个星期没修好!

先目测板子元件无明显损坏痕迹,检查上面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P1.1V与P1.2V电感L9与L10对地阻值为0,移除电感后再测后级依旧为0 ,该两路电压查图是进了北桥以及其他关联电路,检查北桥上面电容也是多为直接短路,决定上BGA拆除北桥,这里搞了点弯路,当时没看好把显卡给拆了,晕倒!!!拆了后测L9 L10发现还是短路,才知道搞错了,又重新植球焊好显卡,又去拆北桥,北桥拆除后清理好焊盘,再次检测L9 L10后级不再短路,看来要换个桥了,TB上定了个215-0674034.在等配件期间继续检查:

为什么外接不能触发,检查结果发现外接电源插上后没有任何待机电流!检查外接电源进来后隔离管Q518(AP4435GM P管)损坏,拆料件更换后外接电源待机电流在0.0004A左右,也可以触发了!

这里讲下,该机待机时是没有P5.0V_ALW电压和P3.3V_AUX电压的,这两个电压是要触发后才有的!

等了两天北桥到件后马上做BGA焊上北桥,外接电源测试,触发后发现电流飘忽不定,还看到瞬间大短现象,马上拔掉电源,检查发现是P1.1V 的管子有损坏,AO4476(N管),拆料板更换后再次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到1.2A基本不再动了,也不亮机,稍等半分钟后吧电流到1.3A左右风扇开转!依旧是不亮机,检查发现没有P1.1V与P1.2V电压出来,检查管子与后级电路也没短路损坏,直接更换U519,这个IC换前是用的ISL6236IRZ,不晓得是不是上家换的这个,图纸上则是MAX17020E,就更换了一个MAX17020E上去,再次上电测试,P1.1V P1.2电压顺利产生,但是屏幕依旧不亮,外接也不亮!电流依旧如上面一样到1.2A不动.

查看电路板BIOS芯片MX25L8005也被人焊过,就焊下来重新写BIOS,但是没这个程序,在本论坛下了几个程序写进去都一样现象,无招了.难道CPU坏了吗?该机CPU为AMQL64DAM22GG,查了下与RM72通用,刚好有一个RM72换上去电流比之前有所变化但是依旧不亮机,更换内存还是依旧,这个真的郁闷了!又折回到BIOS上,就去官方网站下了BIOS升级程序EXE文件,用分离软件提取后写入,再次测试,触发后电流飘过1.2A 1.6 2.3A顺利亮机!心中一阵窃喜啊!
为了验证原来CPU是否真的损坏,又拆下RM72换上原机CPU,上电触发到1.2A不动了,不亮机,再次换上RM72顺利亮机,至此可以判断原机CPU是损坏了!
同时又验证了下BIOS程序,包括原机我在写前读出备份的(这个原机BIOS也可能已经不是原机的了!),以及论坛下载的几个逐一测试均不亮机!
下面就是装机了,安装完毕后发现进系统过程慢,进入系统卡的要死,以为是操作系统问题,再备份了原机系统后重新安装系统!发现GHOST过程奇慢!GHOST完成后安装过程更是慢,好不容易安装完毕了重起一过XP进度条直接蓝屏!晕倒了!!!什么意思呢?还是恢复了原机系统,不蓝屏就是卡的要死!后来偶然发现两个情况:1是如果不接触摸板\光驱则系统反应正常,一点也不卡!2是如果接上三个设备就肯定是卡的要死!甚至会发现偶尔触发了不亮机现象,电流只有到0.06A左右!
难道这两个设备有坏的?也不对啊,触摸板和键盘都可以正常使用的,虽然是卡的!光驱是SATA接口的,没有代换的来测试,那就先检查下这些个设备的供电再说,这个供电是P5.0V,由Q538提供,上电测试触摸板与摄象头处供电点位发现本该5V的电压却只有4.44V,看来问题应该出在这里,检查发现Q538 S极电压5V正常,D极出来就是4.44V,细看该管被上家应该是更换过,电路图上是AP4435GM(P管),被人更换成一个FDS6680(N管),用AO4411代换,再次测试Q538输出电压已经恢复正常5V!再次装机,全部设备接入,触发后顺利进入系统,也不再存在卡的现象!,经过多次测试验证确认故障彻底排除!

顺便传上该机官方网站BIOS升级程序提取的最新版直接烧写的BIOS文件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蛋疼,不过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叫小修。汗颜啊。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功力强悍,要是我会选择放弃,代价太大了吧,如果不忙可以研究一下

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嘛!机器修复后主要配件就是60的北桥+RM72的CPU,维修费用500大洋~

网友:
这个问题还叫小修。汗颜啊。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低调了啊。

网友:
确实辛苦楼主了。。上家怎么会去修那么多地方呢

网友:
三星的好些机子都是待机无3,5V的 都是按开关后才出来的!

网友:
楼主..不应该是小修三星了.哈哈..这过程..这步骤...步步惊心啊

网友:
BIOS怎样分离了下了也不会分咋整了

分离软件本论坛里有的,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
楼主好功力,这机修的思路清晰,但发现你做事马虎,桥都拆错,郁闷吧

非常的马虎!下次一定看清楚再下手~

网友:
图纸也一起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见有朋友希望上传图纸,那就再次上传上来共享吧,图纸在论坛上没找到,没办法TB上5元买了一份!TB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真是思路清楚呀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
对着原理图查,不错。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别人换错的原件都能找出来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      呵呵

网友:
    三星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