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笔记本正常开机。但是插上充电器,电脑里面就报警,不是喇叭响的。那种声音很

楼主(2013-09-28):
华硕X54h笔记本 正常开机。但是插上充电器,电脑里面就报警,不是喇叭响的。那种声音很大。电池充不上去电。开机过程不响。开机以后就响。求帮忙

网友:
是不是充电和电池直接SHORT了

网友:
目测,没见主板那块有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键盘在报警呀?拆了键盘试下!

网友:
适配器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是喇叭响的。声音很大 很大 那种.不是键盘。键盘已经拆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吧 ,

网友:
裸板插充电器再试,还报警就换个充电器,如果还不行应该就是适配器的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麦开得太大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喇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