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8装win7,超级本装系统良策

楼主(2013-09-28):
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不要吐槽我哦,亲

网友:
解决超极本装win7有保护,win8改装win7

网友:
好吧,谢谢,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哥哥这问题太简单了,diskgen 删除所有msr的分区,然后点硬盘 转换成mbr就可以了 这有何难啊??

网友:
同志们想的太复杂了 ,你们说的那些都是浮云,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额知道吗,哥哥我两分钟就解决的是你们麻烦半天,就是进去之后用diskgenus清除扇区数据,走几个扇区后取消,你会发现所有的保护分区什么的统统消失不见,然后快速分区装系统,线怎么装随你,在dos下用mhdd的erase命令一样有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