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machines 易美逊 D732Z 散热铜管

楼主(2013-09-28):
请问谁有宏碁 emachines  易美逊  D732Z   散热铜管呀   我的坏了  求购一个  有的请联系 QQ:308568828

网友A:
如果淘宝没有这个玩意,可以用宏基4738g把显卡下面贴下就ok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一般不导热?

网友:
没有哦。新机器?

网友:
宏基4738g的散热片

网友B:
是铜管坏了吗?怎样坏了?是漏气吗?如果是可以用锡焊接的

网友C:
你焊过?没焊过就不要信口开河,铜管里是液化了的气体,漏光了你就是焊上了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淘宝没有这个玩意,可以用宏基4738g把显卡下面贴下就ok了

是的   淘宝上面找不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铜管坏了吗?怎样坏了?是漏气吗?如果是可以用锡焊接的

我的不导热了

网友:
找找板号 看看有没有宏基的某款 是不是一样的 易美逊的型号找不到 宏基 的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焊过?没焊过就不要信口开河,铜管里是液化了的气体,漏光了你就是焊上了又有什么用?

换铜管时你就不怕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