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像头视频时总有杂音

楼主(2013-09-28):
顾客在登录qq视频聊天时,对方总是听不清顾客的声音,要么是有杂音,要么声音低,顾客能听清对方说话,我遇到过好几个,都是这问题,但没一个能解决,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分享分享

网友:
那就是这边麦的问题~·驱动不对吧

网友A:
修板不能太相信检测卡,插个喇叭试试

网友B:
系统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不能太相信检测卡,插个喇叭试试

没用检测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设置好

我设置过好多次都不行,告我一下怎么设置,我每次都在电脑右下角的小喇叭双击后出来的窗口里设置

网友:
换系统,上次我碰到一个对方听不到声音,他能听到。换了系统就好了,我怀疑有可能有病毒。

网友:
是用的驱动精灵吗~??是最新的吗~~?装的进去不一定能用啊
这个现象就是驱动不好

网友:
我遇到过在xp系统不行,在win7系统正常的。可能是你的摄像头兼容性不好,换个质量好的的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