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T628 触发掉电 电流到0.3几。

楼主(2013-09-28):
显卡 vgacord电压没有产生
瞬间都没有电压 。pu8的第三pin瞬间1.27V是正常的吗?

网友:
在线等大师们指导。

网友:
能说说本子的具体情况吗?详细点的,不需要发图纸

网友:
之前加焊过显卡能开机一次,后来加插一根内存后就又掉电了,还是没有显卡电压。

网友:
我们都在等大师来解答!

网友:
那里的1.27是正常的你用工具算一下大约是1.32V说名开信号是对的。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现象。还有广大机子HWPG有一个不正常就会掉电。

网友:
你测一下+VGACORE的电感PL12有没有瞬间电压如果没有。那你就要修pu8及它的外围原件了。

网友:
你好,就是显卡电压VGAcore没有产生,连瞬间电压也没有,怀疑是PU8坏了,可是没有料换,所以咨询一下坛子里的大师们.

网友A:
它的开信号条件是满足的。还有它的供电呢。还有VDDP点呢。PC128 .PC129电容容易坏。VREF点有没有。

网友:
希望能修好分享一下胜利的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开信号条件是满足的。还有它的供电呢。还有VDDP点呢。PC128 .PC129电容容易坏。VREF点有没有。

我顺着你的思路理一下,修好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多谢你们指点!

网友B:
断开 显卡供电大电感   看看到底有没有出来! 还是被显卡拉低了!

网友:
广达的机子都是欠压会保护的,是不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C:
PU8量测 VDDA,VDDP电压都是5V,VIN电压也有,PU8第7pin怎么有5V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 显卡供电大电感   看看到底有没有出来! 还是被显卡拉低了!

断开 显卡供电大电感   电压也没有出来!

网友:
那就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首先查下CPU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8量测 VDDA,VDDP电压都是5V,VIN电压也有,PU8第7pin怎么有5V的电压。正常吗?

7脚有5V,一般是后级有短路,可以试拆滤波电容和显卡

网友:
945GC-M2945GC-M2945GC-M2945G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