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ADSL用户下接两个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3-09-28):
如何给电信ADSL用户下接第一个无线路由器和第二个路由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接第一个无线路由器正常接,然后把第二个无线路由器当做交换机,插入四个LAN接口的任一个,不要接WAN口,然后修改下IP地址,关掉做交换机路由器的DHCP服务,防止两个路由器的IP地址有冲突

网友:
这个没太大必要吧?限制权限组内网?

网友:
跑题了 。楼主是说 在 同根线路下怎么接两个无线路由。

网友:
这个还是有用哈,比如楼上楼下,有时候远了信号就不好

网友:
简单 第二个路由器WAN设置成 自动获取IP 地址 网关改下就好了  别当什么交换器用 我家里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 做个二级路由 lan口ip段换个其他的 不要和主路由器一样就可以,设置无线密码即可。

网友:
这个恐怕搞不好吧,只能接一个

网友:
那无线功能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把一个当交换机也可以直接做二级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