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是BIOS的问题吗

楼主(2013-09-28):
今天遇到一个DELL1545 ,以前摔过,屏轴已经折掉了,原来是好的,由于用着不太方便,就在家放了一段时间,等想用时,开机无显了,发出,滴滴两声,感觉好像没有检到屏,电流能跑到1.2A 有时又掉到了1.05A,外接无显,换过屏试了,可惜手里没有屏线啊,想刷BIOS试吧,型号是25X16AV的,我用的是西尔特500P的编程器,识别完BIOS型号后,只能读,不能写,当要编程时,就出现错误提示,出现什么地址错误之类的,手里没有16M的BIOS芯片,用4M 8M的代替刷完BIOS(BIOS文件都是从XW网下载的,刷了原来16M保存的BIOS也是反复重启。)后,自动上电,电流能跑到0.8几A,然后机子重启,反复这样,请教大侠们,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显卡是ATI的,不太确定是显卡的事,也就没有上BGA。

网友:
明显不是BIOS的问题 。都没有思路怎么修?

网友:
25X16AV 这个是2M的咧!

网友(2014-06-29):
发出滴滴两声不一定是没检测到屏,也有可能没过显卡,你风枪吹下显卡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怎么上传上来的都是6百多KB的  原机上是2M的

网友:
能付上BIOS吗 大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