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超级奇怪的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28):
大家来看看这个超级奇怪的花屏是什么问题
现象是内屏无显示 外接就这样乱码花屏
显卡换过 现象一样
会是显存问题吗
除了显存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字符花 显存有问题! 几个显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符花 显存有问题! 几个显存芯片?

是显存的话一般是虚焊还是显存坏了要换呢

网友:
上次修了个Y450的也是字符花  显卡显存换了 都没好 哎对这种字体乱码的都有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符花 显存有问题! 几个显存芯片?

和几个显存有关系吗

网友B:
大神。都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吧 分享下哇

网友:
字符花 显存有问题! 几个显存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都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吧 分享下哇

“显卡换过 现象一样,会是显存问题吗”  逻辑表示不解

网友:
显存一般是坏

网友D:
难道会是显卡不兼容吗,电源换过吗

网友:
不知道只能四个都干呗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百分之百是显存问题!!!

网友:
内存 硬盘呢? 外接是裸板吗  这个一般就是显卡部分的故障应该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存 看哪个有改变现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会是显卡不兼容吗,电源换过吗

!!!!!!!!!!!!!!!!!!!!!!!!

网友:
还是换了显存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道会是显卡不兼容吗,电源换过吗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佩服~

网友F:
楼主敢问你这是什么机器,不要轻易动显存,从最简单最好下手的地方怀疑,看看显卡供电够不够,还有显卡下面有没有断线,掉点。做显卡时,显存有没有贴上,从侧边看看显存的锡球有无移位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敢问你这是什么机器,不要轻易动显存,从最简单最好下手的地方怀疑,看看显卡供电够不够,还有显卡下面 ...

清华同方K系列的机子 修显卡前也是这样花

网友:
有规则的花屏,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换显存解决了。

网友:
感谢迅维。感谢同行的维修朋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佩服~

应该换了闪存就解决了,我修好过华硕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H:
显存,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修到过!

谢谢帮忙 。换显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换了闪存就解决了,我修好过华硕的故障一样的

谢谢帮忙 。换显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敢问你这是什么机器,不要轻易动显存,从最简单最好下手的地方怀疑,看看显卡供电够不够,还有显卡下面 ...

谢谢帮忙 。换显存解决了。

网友I:
我换个一个是显卡就好了

网友:
字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挨个换掉

网友:
显卡与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我试过,修HP AMD 的机子,是现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换个一个是显卡就好了

你没看到都说 了显卡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4个全换掉!

网友:
何不换显存试下    可能早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过 现象一样,会是显存问题吗”  逻辑表示不解

逻辑是这样的“换显卡故障一样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很有规律的花屏,一般来说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显存问题
不客气

网友:
现存颗粒坏了

网友:
拆掉显卡,检查焊盘是不是有小短路,重点检查显卡的电压脚部分,在工厂的时候有修到过类似故障,都是电压脚焊盘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门吧???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百分之百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加焊试试,加焊一个点机再看看。

网友:
显存了,如此有规规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