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修好啦——————

楼主(2013-09-28):
请看这2副图片,这是费了我不少心思,先是买不来零件,也不知叫神马,在大家的努力下,我试着自己找等经漆包线绕制了一个,安上一试,久违的画面又出现了,高兴!谢谢论坛的朋友的帮助!

网友:
自制的电感线圈看着不太好看,但很实用,毕竟是自己的一次尝试。

网友:
输出端的电感自制时还是有要求的。电感量要差不多大小,否则不耐用,还有可能损坏其它电路元件

网友:
这玩意 改  的比我的号看

网友:
漆包线比原来的略粗

网友:
没换自制电感线圈之前,什么现象????

网友:
这种电感很容易找到的,搞维修手里废主板拆个就OK了。

网友:
电感烧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的吧

网友:
看你怎么兴奋估计你是搞家电维修的呵呵,客户一般没这条件更换:又是铜丝又是烙铁焊接的

网友:
你那个电感都烧糊了  自己做的这个可以 电感量 一样不? 下次也自己做个看看

网友:
差不多大  扎数一样 这料上应当不少吧  还要自制啊!!!!!!

网友:
恭喜恭喜,厉害!亮了就好,多测试一段时间!没问题的话你就是大师!呵呵,专门研究别人说不行的玩意儿!

网友:
有废板上拆一个电感

网友:
电感量大差不差啊,找相近的漆包线绕制

网友:
从哪里买的漆包线。

网友:
在废电器主板上找的,只要相近就行,少超一点也行啊

网友:
这都自己弄,高人啊!

网友:
我的8600GTS不能点亮,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能修好。

网友:
这种电感废主板和显卡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