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4106 代表什么?

楼主(2013-09-28):
     3.3V短路  不知道这六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那是跳线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像电感一样的东东了,应该是抗干扰的吧

网友:
楼主 没有量下啊  是不是排阻啊

网友:
华硕里 叫 PJPxxx    可能是同一意思   跳线

网友:
这事串连的吧 好像滤波用的 使电压更稳定吧 应该是管子吧 或者电容之类的吧

网友A:
这个是节点,焊盘,修短路的时候,可以割焊盘,看是哪一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实际上就是相连的焊盘

一个信号两条线,如果真是跳线的话,那个设计人员不是个白痴就是个白痴

网友:
其实你找到主板上的位置一看就知道了 那里是没有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节点,焊盘,修短路的时候,可以割焊盘,看是哪一边的问题

谢谢大家了  是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