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本一直报警,内 外接不亮 能听到开机声音……

楼主(2013-09-28):
DELL,插显卡 连继滴滴的响声,不插显卡 滴滴声不连续 。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内屏和外接不亮,请问是北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了,DELL 型号也没说,芯片组也没有讲,怎么判断

网友A:
就是DELL 的M5010吧,,这机器AMD 芯片组,北桥是216-0752001 报警7声,就是北桥问题,判断其实很简单,用风枪加热北桥半分钟左右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点评):
对DELL机器7声报警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DELL 的M5010吧,,这机器AMD 芯片组,北桥是216-0752001 报警7声,就是北桥问题,判断其实很简单,用风 ...

嗯,好的 你挺厉害的嘛。 我也能修好,只是想准确的 分析出问题 不然老靠 运气 ,都没有进步
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瞧你说的,我们修了8年笔记本,广达出来的,这问题搞不定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瞧你说的,我们修了8年笔记本,广达出来的,这问题搞不定就说不过去了

加个Q吧,1249396848  以后有不懂的请教哈你 谢谢

网友B:
    显卡.   压一哈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瞧你说的,我们修了8年笔记本,广达出来的,这问题搞不定就说不过去了

八年经验,厉害呀,

网友C:
我一个月都没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压一哈试一试.

报警8声,是显卡问题  轻微的吹了哈 好了,等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月都没到 !

你是从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DELL的桥坏的很多

网友D:
七声是北桥问题,八声是没有检测到屏幕,还有楼主说的不插显卡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内存吧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北桥是通病

网友E: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声是北桥问题,八声是没有检测到屏幕,还有楼主说的不插显卡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内存吧

打错了,不插内存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是,菜鸟  不太会。

网友F:
显卡,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G:
怀疑哪个芯片问题,就用风枪吹吹

网友H:
amd就如NV的显卡门

网友I:
菜鸟也可以变成老鸟啊,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北桥的问题吧

大哥 显卡问题 都说 搞好了 等报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怀疑哪个芯片问题,就用风枪吹吹

嗯,不太自信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菜鸟也可以变成老鸟啊,加油哦

谢谢,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就如NV的显卡门

嗯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J:
好像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显卡的故障

谢谢了,是显卡 已解决。
cq40 LOGO过后 掉电,求 解决……北桥换过 显卡加过焊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CPU换过 南桥 轻微的吹了下

网友:
cq40 LOGO过后 掉电,求 解决……北桥换过 显卡加过焊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CPU换过 南桥 轻微的吹了下
LOGO后 左上角没有一横线 黑屏死机 电流在2.14A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的啦。 7声是北桥,8声是显卡,我刚搞了一台

网友:
0752001直接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