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用编程器写入的HP Probook 6360B的BIOS

楼主(2013-09-28):
升級失敗了.......
無法盲刷........
先感謝了

网友:
HP网站下载,用WINHEX把BIOS尾部多出的字节删除保存,就能刷了

网友:
你好,我已經從HP 下載 sp62738.exe 並把68SCF.CAB裡的Rom.bin解出來,請問是要刪除那些字節?可以再詳細解說嗎?感謝。

网友:
自己救.......自己回........

1.如何知道編程器讀下的bin檔 BIOS版本
  使用Hex search 尋找 $SIG,例如6360b 我現在的BIOS是
  $SIG0F.4268SCF   ==>   版本F.42   BIOS屬於68SCF種類

2.從HP網站下載F.42 BIOS檔案,解出ROM.bin,用任何的Hex editer打開,之後忽略$LOGO一大段0xFF,例如6360b 我會找0xFF之後會有非0xFF的數據,位址為0x18000,資料如下
010000002600000010201702A2060200  ........
然後用hex search 程器讀下的bin檔,可以找到相對應offset的位址,例如6360b 我會找0x00518000

3.從HP網站下載最新的BIOS檔案,解出ROM.bin,複製0x18000 ~ 0x2FFFFF的資料取代掉程器讀下的bin檔 0x00518000 ~ 0x007FFFFF這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