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垃圾龙威电源真是让我无语了,只能说哥真心的伤不起呀

楼主(2013-09-28):
昨天接一商家的ASUS X43机器,板号 K43SV REV3.0。说是不触发,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
让商家留下机器,等下回他话。下午终于没什么事了,于是开搞这个X43。
三两下拆开,一侧没19V电压进来,原来电源头坏了,换一个就OK。开始装机,装到一半习惯性的通电看看亮不,
以免装好后不亮机,又要拆。可调一插上去,啪的一声,青烟袅袅升起。这什么情况呀?一抬头,尼玛,
真是郁闷,可调电源的输出居然变成49V了,调也调 不下去。刚刚还好好的,就装了一半机器,怎么就坏了呢?
去年都坏了一个了,也是一样的,正修着机器呢,电源坏了,吧主板烧的一谈糊涂,最终还是没修好。
今天这个又坏了,主板又给烧了。尼玛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没办法,吧可调拆下来,正好去年坏那个电源的时候,多买了几个2055N,换两个上去,电源好了,接着修主板吧
把主板拆出来,检查了下,没看见那里有明显烧毁的痕迹,总算吧提起的心放下了一半。打下几个电感的阻止,只有
有4个电感对地都短路了,尼玛,刚放下去的心又提起来了。首先是CPU电感,估计是 MOS和95831烧了,找半天终于
找到一个95831,换上去,CPU电感不对地了.还有三个,拆了MOS和RT8856还是短路。尼玛,头大了,难道是桥或者
显卡给烧了,找图纸,各大论坛逛了一圈都没。只找到一个点位和这个板还对不上,点位没有RT8856这一块电路,
也不知道这几个电感都是几V的。上烧鸡大发,三个电感最大的电流也才0.23,不想是短路的样子呀,哎不管了
直接把8856和MOS装好。接上可调 待机0.02。按下开关啪的一声,可调的电源直接拉低到5.6V,电流06A。难道还有
短路的。估计还是RT8856那里的问题。但无图,无点位,烧鸡电流有不大,想找一个RT8856来换,手上又没这个
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拆吧,拆呀拆呀,吧RT8856和周围的都拆完了,还是短路。这下真没辙了。
不知道这个三个电感都是给那里供电的。纠结呀,这破电源,难道真的要换桥换显卡。纠结老老大半天,拿不定主意
要不要换桥。烧鸡大法电流根本就很小,最小的0.09A,最大的才0.23A怎么看也不像是短路的样子,但用万用表
测得话,三个电感对敌阻止都只有10来欧姆。
正在这纠结要不要换一个桥看看的时候,来一个客人,抱一个老本让装系统,电池没电了,电源没带,于是上可调
准备先把系统装了,同时舒缓下郁闷到极点的心情。
可调电源一插上去,电源立马拉低到6V,电流0.6A。尼玛,原来电源还有问题,带不动1A以上的负载。
换一个电源;两下吧这个老板系统装好。
在吧K43主板上面拆下的MOS和8856全都还原,再次开机,电流一路跳。终于看到了熟悉的ASUS LOGO.总算放心了。
这样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以前有遇到吧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小了,一开机就掉电。但这次我已经把电流调到最大
了。所以一直没怀疑电源有问题,一直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搞了老半天。
最后要说的就是龙威的电源尼玛真是极品。开业那会买了两个龙威的电源,一个去年坏了,烧了一块ASUS 的主板
那个时候是在修,电源一直接在主板上的,所以烧的时间比较长,那个板彻底没修好。
今天又坏剩下的这个电源,不过幸运的是,这个插上去的瞬间就发现了,所以只烧了95831。
这个电源郁闷的就是换了2055以后,一看电压正常了,就没注意能不能带负载,所以走了好大一个弯路。幸运的是
正在我准备换桥的时候,来一个装系统的,总算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换桥。所以哥心情一大好,装系统就免费了
。提醒大家,买电源还是买好一点的,别像我,烧出问题就麻烦了,这坑爹的龙威电源呀,哥真心的伤不起!

网友:
我的安泰信也是垃圾,电压乱跳不敢用了,吓的,还有一个没问题用的呢,每次开机都有心里都纠结一下,这回买了个,TPR不知道咋样,龙威太垃圾,买了两个早坏了,修好又坏了,在也不敢用了,伤不起呀

网友(点评):
妈的,我开业那时候一次买了两个,一个放家里,晚上有时加班用下,一个放店里,去年店里那个就坏了,今年家里这个也坏了。

网友(点评):
开业也才两年半

网友:
还好,我没有用这种垃圾电源,多谢提醒。

网友:
这种电源不好,线性输出,功耗大,可能没恒流的,没短路保护。

我自己DIY了一个双可调输出的维修电源,双输出完全独立,又可以并联串联,方便。

网友:
安泰信可以换个好些的电位器解决电压乱跳。

网友:
我用数控的电源,很好用

网友:
可调电源坏了真心伤不起 之前也是修台机子 一开始不亮机 修好了 过会再点的时候发现掉电 我乐个去 什么情况 看看有无限流 没有啊   难道是板子问题  当时折腾了半天  后来换了个电源 不掉电了  X 电源有问题啦?  用其它的本子点  掉电  哎! 这电源害死人啊! 带不动负载  尼玛搞出来的现象像是板子有问题! 无语

网友:
哥也遇到过这情况
哥一生气,
买了个
HP6632B
可编程电源

用着真是爽的很,,,就是价格高了,,,成色很好的二手,要近3000元,,破烂成色也要千元左右
不过好用,
向楼主推荐

网友:
楼主,什么电源好一点呢,推荐一个

网友:
正准备买电源呢,看来还是要买个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