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aspire 7520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13-09-28):
   宏基acer aspire 7520 板号ICW50 LA-3581P 症状触发后电流跳到0.38掉电,然后自动触发如此反复。目测主板无异常。各大电感电压正常。怀疑是后继电路的问题,测得 +1.2V_HT这个电压没出。U2是个N沟道的MOS管,D极1.2V正常,G极无电压,对地值正常。
G极的电压由+VSB和VLDT_EN#控制。+VSB 19V正常但是R326另一头无电压,那么肯定是被Q41导通拉地了。继续跑电路 找VLDT_EN#这个信号的产生。
发现Q8。Q8和Q41 U2都是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这里Q8的G极应该是高电平才对。上电测无电压,所以导致Q8不导通。VLDT_EN#就从正常的低电平变成了从R39过来的高电平了。
继续找 发现这个高电平信号直接从这个南北合一的桥出来。怀疑这桥空焊,测了下Q8的G脚对地值无穷大。嘿嘿就是它了,上BGA加焊。拿下来测下桥上电容的对地值,没问题OK.上CPU 内存 显卡 接显示屏。触发电流一直飚到2V。
附上图纸 ICW50

网友:
1.2ht是什么电压?

网友:
思路清淅,GOOD

网友:
细心加耐心再加技术,成功修好板子

网友:
分享的很详细,一步一步的找到问题,这种二合一的桥发热量较大,很容易虚焊,楼主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呵呵 是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敢问楼主  花了多久时间修好的

网友:
嗯   我记得我刚修板的时候 有次就是这个单桥的板   也是只到0.3几就掉电   我不会啊  我师父直接让我加焊桥   就搞定了     那是不是  单桥的这种情况我加焊再说呢

网友:
MCP67的 ,直接加热

网友:
看到此贴学到了知识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缺电压,掉电,短路,掉电,思路清晰,一步到位

网友:
不知道取下Q41这机器会不会好